B470待机0.17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7-08-22):
机器型号:联想B470
故障现象:待机0.17A
故障分析及检测
1、因为怀疑短路就直接拆机,拆出裸板摸裸板哪边发烫,发现CPU供电金属壳MOS高端管发烫,将金属壳高低端管及控制芯片NPC5911换掉,接电待机0.03A.。
2、待机仍然偏高,正常待机是0.01A,测量脉宽3、5V无电压。测量线性3、5V是有的。但手摸3、5V芯片温度偏高。更换TPS51123后待机0.01A,出3、5V。开机亮机。
3、拷机测试,发现会偶尔出现掉电,或关机后无法再开机,插电池后待机充电电流会突然增大从0..3A突变到0.9A。拔电池后待机电流0.03A。
4、拆机后发现有时待机0.03A不触发,无3、5V。有时待机0.01A,出3、5V,能触发亮机。
5、再更换TPS51123后故障依旧,还是不稳定。发现脉宽3、5V滤波电容是金属壳固态电容,都是6.3V,220uf,这种电容容易出问题,更换后待机稳定在0.01.A能触发亮机,故障解决。

网友:
3 5V的电容和MOS管换了,基本就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电容也要一起换才可以,没有换过电容,一般都是换芯片就可以 第一次发现换这个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经验学习了  感谢 分享!!!!!!

网友:
经验学习了  感谢 分享!!!!!!!!!!!!!!!!!

网友:
这机子就是电容问题比较多  折腾人

网友:
这机器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CPU供电高端管,一个是3/5V供电芯片和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铁壳子爱坏,有的时候CPU也会一起坏、

网友:
CPU没烧也是个奇迹,10个烧9个!!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当时也搞了好久 后来才知道是电容问题,波波上看到波形不怎么对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楚,看样子也是个老司机了

网友:
这机器 有通病3V 5V滤波电容,cpuMOS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有示波器就是好  只是我很少用

网友:
常见问题,典型故障。修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