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1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8-22):
接到同行送过来一台IBM X1的机器,2014年的。插上直流供电器,上电0.40.没有任何反应了。以前也修过几次X1的主板,不是同一年的。好多CPU虚焊 还有BIOS坏的。于是用BGA机器200左右的温度加入了一下CPU,上电。情况一模一样。看来不是CPU。于是又去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的现象。那位大神修过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出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刷过BIOS      很麻烦了     修好可能性不大

网友:
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CPU没工作吧,多刷几个bios试下呢

网友:
先查供电有没有  ,正常的话弄BIOS  还一样问题建议换板 这种 板载CPU  内存的不好搞 ,

网友:
ThinkPad X系列的机器 确实难修点 。。。。。。。。。。。。

网友:
这种CPU动了不稳定  各种各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