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掉电

楼主(2017-08-22):
这个机器拿来不开机 刷了个bios可以开机 就叫同行你下午来取 但是拿回去用了一个星期返修有时候掉电 这个机器拿来测试 不定时掉电。环桥无果求大神。。。。。。。。。。。。。。。。。。。。。。。。。。。。
不定时掉电

网友:
AMD显卡 没搞头

网友:
显卡问题也会导致掉电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容易出问题 加焊一下 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裸机 看看 显卡 热不 BGA 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