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笔记本换网卡无MAC了

楼主(2017-08-22):
华硕笔记本,网卡雷打了,拆了一个华硕笔记本网卡换上以后,MAC地址全部是00,,,网卡是拆机,不知道这个MAC是存放在什么地方,按说在网卡里是拆机的,放在BIOS里BIOS没刷过,网卡旁边也没ROM,在系统里改了个MAC就能上网了,关键是这个机子是控制设备的,改的MAC地址   设备不认帐怎么刷MAC

网友A:
网卡旁边都有个8脚的存储器  那个就是寸MAC地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旁边都有个8脚的存储器  那个就是寸MAC地址的

没有那东西
现在很多网卡都没有ROM,,,,比如RTL8111F

网友:
会不会是这种情况:料板上MAC地址在BIOS里面,你修这片MAC地址在网卡芯片内部。

网友:
知道Mac的话,可以用DOS刷下试试看

网友:
找到合适MAC也可以直接硬刷的

网友:
                   这种的还没有碰到过啊

网友B:
这个不会把  是不是网卡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丢个usb的给客户吧

控制电子屏的,一定要千兆,现在很多设备要用上千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把  是不是网卡有问题呀

系统改了个MAC上网一定问题都没有,找了个千兆的交换机试机也是千兆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旁边都有个8脚的存储器  那个就是寸MAC地址的

我都说过了,这个机子没有网卡存储器

网友:
还是找个原装的用用吧 工程上用的各种恶心

网友:
lz   技术不错  膜拜。。。。。。。。。。。。。。。

网友:
楼主的技术 是  比较扎实的 ,修机器也是一流的

网友:
有时这种看起来简单的问题 修起来修死个人

网友:
MAC地址在BIOS里面

网友:
他原来的MAC 你也不知道是 什么,你怎么刷回他原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