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联想 不触发 开关小板坏了

楼主(2017-08-22):
那么裸板触发可以正常开机 开关动作正常 那么就是LID#信号有效了 果然是0.8v 拆掉
磁感应元件 可以触发了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更换开机小板交货
不触发

网友:
我没你那么好的态度,我都是拆了拉到的,哈哈

网友:
钱也赚了,责任也到位了,666··················

网友:
联想很多开机按键板容易进水哦,断线了的 开机按钮坏的

网友:
也可以直接更换 磁感应原件

网友:
这个要是我。我就把这钱给省了。

网友:
把LID 那个元器件给拆咯就行了 ?

网友:
哇,谢谢你,这真的有帮助,它也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