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大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7-08-22):
今天遇到一台iphone6不开机大电流,主板上半部发烫,拆开,测试wifi模块发烫,直接拆掉换新的,故障排除!

网友A: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华为 也是大电流不开机  后发现一个电容短路 剃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华为 也是大电流不开机  后发现一个电容短路 剃掉就好了

那还不错啊,轻松赚钱》。》》。。

网友:
大电流还是更容易找到的,发热比较明显!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具体电流是多少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具体电流是多少呢 !!!!!!

1A以上。。。。。。            。,

网友:
大电流一般加稳压电源摸那个地方发烫就是那个器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