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84出现无规律与进纸方向平行的黑线

楼主(2017-08-22):
如图所示,请教是什么原因,往往

网友:
这个怕是定影辊或定影膜脏了吧,先擦下试试

网友A:
不知这是横向进纸还是纵向进纸,如果是横向进纸估计鼓芯或刮板或电极丝放电锯齿片有问题。印张A3的看看。

网友:
是不是鼓脏了, 清洗一下鼓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是横向进纸还是纵向进纸,如果是横向进纸估计鼓芯或刮板或电极丝放电锯齿片有问题。印张A3的看看。

横向进纸横向进纸横向进纸横向进纸横向进纸横向进纸

网友:
清洁下显影单元,不行就该更换三大件了,底灰这么重

网友:
先清洁套鼓、刮板、充电吧。应该不是定影的故障。

网友:
貌似好像是定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