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446 版号13302-1

楼主(2017-08-22):
机器进水,EC和待机芯片处进水,清洗后通电待机发烫,51225 ,没有,找了个1225C 装上,芯片不发烫了,第一次自动上电正常,后面就一直不能触发,测无3.3v 5V,有线性供电,是待机芯片不能待吗?

网友A:
谢谢不错好喜欢;;;;;;;;;;;;;;;;;

天意wx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后面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继续换待机芯片,有些芯片都是假的

网友:
说明还是出在待机芯片这地方,换到正常为止,我有时换了5个才好的。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tps51225就是 芯片标号1225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错好喜欢;;;;;;;;;;;;;;;;;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谢谢

网友:
建议你查下待机的产生相关条件

网友:
你先查一下待机芯片的条件嘛  改换就得换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已好,换的1225C 是好的,问题出在EC ,把EC 取下来EC 背面有很多进水的痕迹,清洗干净后原来EC 装会OK ,另外这机器开机后才有3,3 V 5V 待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