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进水没声音

楼主(2017-08-22):
苹果6进水没有声音,清洗过耳机口位置和喇叭了,还是不行,有高手没有,小白一个
苹果

网友:
进水不严重的话建议先换个尾排试试再说

网友:
完全没有声音了吗,可以不装尾插排线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转到耳机模式了,不装尾插排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