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S-7706不触发 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7-08-22):
    接到一个联想MS-7706主板 开机不触发  待机条件正常,上电短接开关没反应,开机排针有3.3.  I/O NCT6776F   测试RSMRST3.3正常,短接排针有高低高的跳变,I/O60脚PSOUT#以有高低高跳变,64脚SLP_S3#是持续的高电平3.3 63脚PSON没跳变,绿线未被拉低

网友A:
兄弟      这个修好了么

网友B:
既然S3都已经是持续高电平了,那么PSON就应该发出低电平信号,你这时候强制开机试试,如果不行,把IO芯片换了。

网友C:
没有遇到过 ,楼主   咋样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S3都已经是持续高电平了,那么PSON就应该发出低电平信号,你这时候强制开机试试,如果不行,把IO芯片换 ...

强制开机各项供电复位都是正常的,就是开机他不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过 ,楼主   咋样了 ?

还在找绿线出来连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个修好了么

还在折腾,

网友E:
看看IO到绿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F:
先换个IO试试吧   或者顺着绿线的方向 跑一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个IO试试吧   或者顺着绿线的方向 跑一下线路

绿线经过一个36欧姆的电阻到IO63脚,对地阻止500多,以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看IO到绿线有没有断线

没有,经过了一个36K的电阻。。电阻对地阻止是500多。但是没有参考不知道是否正常。只有等I/O到了换个I/O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经过了一个36K的电阻。。电阻对地阻止是500多。但是没有参考不知道是否正常。只有等I/O到了换个I/O ...

36欧的,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IO到绿线有没有断线

是经过了一个36欧的电阻,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制开机各项供电复位都是正常的,就是开机他不拉低

那就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谢谢   非常好的资料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建议 刷 了bios 试一下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