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花屏

楼主(2017-08-22):
机器拿过来问题是不认硬盘   然后拆开维修先刷了bios还是不认   光驱也不行   觉得是桥问题  去检测桥条件  瞒住了    报换桥    同意后换桥   开机硬盘可以进系统了   但是进去花屏了   炸了  以为是自己焊桥的时候   动了显卡  加焊显卡还是不行    先冷静一下   去论坛逛了一下啊  看到有很多人刷biso花屏   哇   然后淘宝买了个bios果然ok    在这里告诉大家  机器版号是k53sv  3.0  不过内存槽贴纸是k53sj

网友A:
现在这样的   能做什么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样的   能做什么价位

一般散客户报价 150左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花屏也可以刷bios好啊,。。。。。。。。。。

网友:
不是吧 现在的机器BOIS坏了 会导致花屏?

网友:
lz   技术不错  膜拜。。。。。。。。。。。。。。。

网友:
BIOS坏导致花屏还是第一次见 学习了

网友:
大神,修的不错,思路秒杀

网友:
活见久了  BIOS还会导致花屏 楼主应该弄两个照片出来

网友:
第一次遇见bios导致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