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50R4J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7-08-22):
三星450R4J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只要开机就可以正常用,开机跳变正常,屏换过,BIOS刷过,刷完BIOS 电压跳变不一样了,但还是不亮,感觉还像BIOS有问题呢,还有什么别的思路呢,

网友:
以修复,就是BIOS的问题,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就OK了 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网友:
你都说了感觉还是BIOS 就继续找个BIOS刷写试试

网友:
COMS电路 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