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全屏偏色粉红、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7-08-22):
今天早上维修一台显示器、三星的、测试全屏粉红色、能看见字体、但一会就自动关了、

首先我拿出自制的高压板连接稳压电源、调到12V、然后另一头接灯管、发现全屏红色、判断灯管损坏、

拆屏换了两个灯管、测试、开机屏幕点亮、然后带有干扰的闪一下就断了、又闪一下又断、然后就无显示了、

怀疑保护了、就看了下高压板、然后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没办法、找到BL和GND还有VCC、这板输出接口找不没有VCC、
我就电源板随便测了几个点、量了下有个16V、就接了16V、(12V-19V皆可)试机、还是不亮、
量刚才接的输出都有、仔细查看一下、我接的16V旁有个八角芯片、看了下电路板布局、了解到这可能是高压控制芯片、
我就取掉这个芯片不要、然后开机、成功点亮、

装完机器、连接电脑测试、因屏幕在进入系统时底色为黑白色、没发现屏幕闪烁、
进入桌面、发现屏幕闪烁、就像高压板输出不稳定一样、一会高、一会低、

怀疑高压板坏或设置的问题、我就先设置了一下显示器刷新赫兹、把60赫兹改成75赫兹、屏幕消失、
机器成功修好。

网友:
直接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