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22):
主板型号:华硕H81M-K REV:1.01
问题描述:开机自动掉电,有时候能显示华硕LOGO后掉电,有时候上电后秒掉
内容:
        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客户送来一台式机,说主板不停重启测试后发现和客户描述的一致,之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某些零件接触不好,遂拆全部,清洗之后再安装测试,发现能进系统,但是刚显示就掉电了
来个全板图

由于看到了能显示LOGO,全板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可能就是某信号不稳定,搜索论坛找BIOS,刷了后问题依旧,而且开机更慢了,还好之前的BIOS备份了,再刷回来,看到论坛有个人说是R61的472电阻问题,排查了下,的确不正常,拆下后测量正常了,又装回去,这时候测量到旁边的R62的822排阻,也发现了问题,不正常,又拆下来测量,又正常了。但是之前看很多人反应华硕的822是坑,于是在料板上拆了个装上去,
下面是有问题的位置

装机测试,不掉电了,今天又测试了一个上午,依然不掉电,到此掉电问题修复

上亮机图

在论坛下了几个BIOS都有亮机慢的问题,这里点位图就不发了,论坛都有,把我这个快速亮机的BIOS跟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
具体是哪个排阻 可以用屏幕 画图软件   具体圈出来

网友A:
楼主那两排阻是在桥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两排阻是在桥边??????

正是

网友B:
用软件标出排阻的位置了吗?不好找啊。是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标出排阻的位置了吗?不好找啊。是个什么信号呢……。

USB的信号,位置我已经补充了,在点位图中能找到

网友C:
最后还是822引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后还是822引起的问题............

华硕的822是个大坑,以后组装电脑就不推荐华硕了

网友:
有坑有机会,要乐观点看这个问题。822是个好东西

网友:
usb电压检测不正常导致掉电?还有这样的啊

网友E:
               是URN62吗?             这是OC#分压排阻   ! 低电位   是会出现15S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URN62吗?             这是OC#分压排阻   ! 低电位   是会出现15S关机的!

就是这个排阻

网友:
好东西,修板不多,不过看贴可以让自己少走弯路

网友:
我喜欢华硕技嘉,其他三线的垃圾板就不要存在了,要点位图纸,BIOS都不好找。

网友:
合成的么   bios。。。。。。。。。

网友F:
USB_OC信号,那么这板子应该在进BIOS之前,屏幕上会显示15S关机提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USB_OC信号,那么这板子应该在进BIOS之前,屏幕上会显示15S关机提示吧。

没有提示,进系统10分钟就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提示,进系统10分钟就会重启

应该是电阻变质还不算很严重,严重的导致USB_OC信号不正常,就出现15S关机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还是822引起的问题............

通病不好吗   以后坏了直接秒杀咯

网友:
排阻不正常,直接换,在图上没看清在什么位置,能否标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822是个大坑,以后组装电脑就不推荐华硕了

除了华硕和技嘉你还能选择什么主板呢?其实华硕相对于技嘉还是好修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SB_OC信号,那么这板子应该在进BIOS之前,屏幕上会显示15S关机提示吧。

我也这么认为,OC信号怎么会引起开机秒掉呢?一般都是提示15秒关机!

网友:
没有遇到过USB  0C#信号在系统里掉电的。

网友:
华硕机器的排阻确实是华硕机器的通病啊。但是一般人都找不出来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了华硕和技嘉你还能选择什么主板呢?其实华硕相对于技嘉还是好修了的

我正常给人家安装的是七彩虹的主板,好像到现在还没维修的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这么认为,OC信号怎么会引起开机秒掉呢?一般都是提示15秒关机!

这个只有楼主清楚

网友:
利害了,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