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0-45不开机维修 疑似通病

楼主(2017-08-22):
开机不显  接到机器 外接可以显示  内接一点反应也没有   换屏无果  直接拆机  找到屏线接口 很明显找到U5一脚供电0.2V  不正常 直接拆了  直连3.3V  OK

网友A:
屏供电没转换过来把,应该不是同病吧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下这个是什么信号或者截个图上传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说下这个是什么信号或者截个图

网友:
楼主说下这个是什么信号或者截个图上

网友:
是没显示    不是暗屏把

网友:
下次可以附图说明下

网友:
在简单的问题 也得截个图纸吧 这样使人看得更明白

网友:
也许是通病,因因为大伙都喜欢通病

网友:
屏供电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没转换过来把,应该不是同病吧

对  我觉得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谢谢,正好需要,辛苦了。学习中。

哥们  灌水也要认真点

网友:
是没有屏幕供电的3v  电压是吧。。

网友:
屏 供电没转换  出来 ,不是 白屏啊  ,直接黑屏??

网友:
这样 的帖子 有点  怎么说呢     希望楼主下次附图  表达更完美   这个是通病? 暂时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