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05BW通病修复

楼主(2017-08-22):
今天收到一款三星显示器  成色挺新 一看生产日期 07年的货  上电测试  发现开机灯长亮 屏幕无显示  用手电筒看屏幕里面没有任何显示,拆机后  13V两个电容包浆(不过想到过没那么简单)换好后果然还是那个故障,开始量电压,确定正常后!!找程序  刷程序!!!  正刷的时候  报错了,擦除失败!!心里窃喜,有可能是它的事,找到一个新的芯片,刷好  上电  正常了!!!  看来三星的大部分还是电压正常就刷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423-1-1.html    BIOS 的地址献上   芯片型号是25LF010   代换是25LD020

网友A:
三星显示器都*脏话*有个这问题,程序容易坏,不过对维修是福利

网友B:
三星的就是送钱的呀,程序片还容易坏,非得换

网友:
一般刷BIOS都OK.

网友C:
嘿嘿  谢谢分享   三星真的很爱换程序

网友D:
20 能代换10的啊 ,一直都是换一样的

网友:
刷程序最爽了

网友E:
这个205BW的机器确实有这个问题,前几年我这边一个大型网吧就是用的这个机器,偏色和不开机的故障都是驱动板的数据存储器丢失和损坏有关。而且这个驱动有3个和数据有关的芯片。

网友F:
大的都可以代小的,只要刷的程序对就可以了

网友G:
这种机器碰到都是捡钱 嘿嘿

网友H:
这样的块挺爱坏啊?以前的只刷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I:
三星的显示器就容易丢BIOS,已经 是惯犯了····················

网友J:
三星显示器是很多BIOS问题的  遇到很多了

网友K:
只要刷的程序对就可以了  我搞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显示器都*脏话*有个这问题,程序容易坏,不过对维修是福利

很多问题  在别的显示器很平常的问题  三星都容易是程序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就是送钱的呀,程序片还容易坏,非得换

对    他的那个芯片很容易坏!而且坏了 很难找到旧的

网友:
没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还有坏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  谢谢分享   三星真的很爱换程序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心里    没想到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 能代换10的啊 ,一直都是换一样的

可以代换   没问题 。。。。。。。。。。。。。。。

网友:
找程序过程 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205BW的机器确实有这个问题,前几年我这边一个大型网吧就是用的这个机器,偏色和不开机的故障都是驱动 ...

这算是三星的通病 !!!!!!!!!!!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的都可以代小的,只要刷的程序对就可以了

是吗!!!!!!!!!!!!!!!!!!!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机器碰到都是捡钱 嘿嘿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块挺爱坏啊?以前的只刷程序就可以了

三星的都爱坏!!!!!!!!!!!!!!1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星的显示器就容易丢BIOS,已经 是惯犯了····················

.。。。。。。。。。。。。。。。。。。。。。。。。。。。通病  通病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三星显示器是很多BIOS问题的  遇到很多了

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要刷的程序对就可以了  我搞过几台

找程序很麻烦!!!!!!!!!!!!!!!!!!!!!!!!!!!!!!!!!!!!!

网友L:
三星的这种显示器真的是来送钱的

网友M:
对维修是福利!!!!三星的就是送钱的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三星的这种显示器真的是来送钱的

一点毛病都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维修是福利!!!!三星的就是送钱的

研发的失误  貌似三星都不去管程序的问题

网友:
天天接这种机器    百万梦不远了

网友:
这种三星的显示器程序特别容易坏,基本上一刷就好

网友(2017-09-23):
是的,刷程序总比维修其它的好,简单点

网友N:
以前的电脑和显示器都挺好修的,现在的越来越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以前的电脑和显示器都挺好修的,现在的越来越南

通病也很多!!!!!!!!!!

网友:
嗯 现在的笔记本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几年前修过一个同机型同故障的显示器,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资料很容易丢失的····················

网友:
三星的就是这个样子,程序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