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22):
接手到一台华硕A43S进水的笔记本,说不开机、留下来检测。拆开机器发现修过,水的痕迹已经清理干净了,估计进水不多吧。插电源待机0.01正常。量了下3V 5V都有。按开机键不触发,先上迅维看看有没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搜索了下只有点位图,也好。总比没有好吧。直接量了下开关电压,居然没有。。这个好办了,打开点位图,开关接口PWR_SW#连了个电阻R3013 电阻两端都是3.3V 看来是断线了,直接飞线 。

再开机,电流哗哗上全选 将选中的图片保存到相册:   +创建新相册 去了,可是不显示。看电流跳变应该显示了,外接显示器看下,有显示。直接量LVDS接口,EDID_DAT 3.3 EDID_CLK 3.3 LED_VCC 19V LED_BKLTCTL 3.3 LED_BKLTEN 0.2v 这个是背光开启信号,打了下阻值500多正常,

看了下点位图,这个信号是R4601过来的,开机测量了,R4601一头3.3V 一头无电压,看样子是电阻换了,用镊子直接短接,显示了,上张亮机图。。换电阻,没啥技术含量。完工。

网友:
修的挺不错的,加分鼓励。

网友:
华硕机子最怕断线没有点位图。图纸,拍这么多图片不易,顶一个

网友:
老司机,有点位图。速度就是快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虽然没啥技术含量 但是楼主 肯分享 出来,说不定 能给 遇到问题的迅友 以提示,

网友:
每每看到一句句“没啥技术含量”,,,五味杂陈呀!这都是建立在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之上。

网友:
这个歌机子就是没图  难搞。。。。。。。。。。。。。。。。。。

网友:
断线的机器修起来  就是爽  0成本

网友:
真是台下十年功,台上才一分钟,理论指导实践,厉害了,太谦虚了。

网友:
看着就飞两条线,其实都是有技术含量地。

网友:
华硕的机器都能修的这么快,   技术真的过硬了

网友:
哎 我感觉我自己都不行了呀     很多都不会修的

网友:
华硕的一般都是没有图纸不过好在有点位。楼主理论应该不错。不然也不会靠一份点位图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学习了   好帖子我一般都收藏

网友:
有点位图,查起来就是方便,速度就是快!

网友:
不管难不难   修好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