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10i笔记本的维修记录

楼主(2017-08-22):
昨天接到同行一个笔记本,型号T410i  版号09A33-2  cpu i3一代
接机通电,0.005-0.008  感觉待机电流偏高,应该是哪里短路了,按开机键无触发,开始拆机
不得不说,thinkpad T系列的笔记本构造真不是一般的复杂,要不是对这类拆机无数,恐怕还像第一次拆机一样拆开不会安装,那就尴尬了·····
回到正题,拆机,测量3、5V待机,正常,ec各引脚电压正常,电源管理芯片,电压也正常,这就奇怪了,因为本人对笔记本维修经验不多,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这时想到了bios,心想会不会这bios引起的故障呢?在论坛找到一个bios数据,开刷,奇迹出现了,还TM一样没反应,不应该啊,这时突然送来一个半导体,客户着急要,没办法,最近生意不好,什么活都接,把笔记本先扔一边了,半导体修好后,抱着板子,迟疑了一会,突然瞄到bios电池,想到T系列的很多主板没有bios电池通电会自动开机,试试吧,接通电源,电流嗖嗖就起来了,咦?难道开机键坏了?因为没接硬盘,开机自动进入cmos,试了一下上下左右键,发现除了上键管用其他键都不好使,ctrl alt dele重启,擦··也不好使,外接,ok,那就更加怀疑键盘问题了,因为这个本的开机键是在键盘上的,怎么办····拆开试的修一下把,死马当活马医,先给客户报价把,和客户沟通后,客户答应了,开干,说真的,要不是因为第一次是给mac本拆键盘换按键,这么省钱的方案我还真不愿意承担风险去干,不过好在成功了,键盘后的熔点都是小心翼翼扣开的,处理后再用AB胶粘住,废了好长时间,图片集中发出来了,老鸟集体路过,第一次发帖,希望能加些分,见笑了
还有一点比较奇怪,待机电压0.008,这个即使这么高,但却一切都正常,有知道的吗?多谢指教
还有,咱们的论坛我这边移动的线路,访问总是提示503,签到都总是一卡一卡页面也显示不全,后来连了同行的联通线路才能正常访问,是不是我们cdn节点被攻击了??最近访问好费劲啊

网友:
咦》?我的图呢?················

网友:
嗯  确实不触发有一定可能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老哥··········我这边图片第一次上传成功了,但是发表出来没图,再次编辑只能传两张了,剩下的图明天发吧

网友A:
待机电压0.008  高么 ???  不高啊 那个待机不是 0.01左右啊?

网友B:
拆开机子就第一次时间把BIOS电池取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0.008  高么 ???  不高啊 那个待机不是 0.01左右啊?

我修的很多机器待机一般都是0.002左右才正常,这次0.008觉得是微短路,后来才发现0.008原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机子就第一次时间把BIOS电池取了呀

习惯问题,原板拆机通电测试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了多长时间

修的时间不长,也就一年多点吧,之前都是师傅带的修,经验还不太多…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问题,我也试试。。还需要细心啊

网友D:
楼主,键盘也给修好了吗?裸板的话,我们都是用万用表划了一下的。

网友:
竟然是键盘问题,我们这些新手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键盘也给修好了吗?裸板的话,我们都是用万用表划了一下的。

没错,键盘很多键都坏了,不过通知客户换键盘,他只要能开机就好,他自己外接,所以我只修了开机键

网友:
待机0.008是正常的,待机电流己经很小了。

网友:
这样的话是不是开机键没坏呀,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有个好师傅带,真好啊,楼主维修很细心

网友:
论坛上个图好麻烦  学习了 积累经验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刷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