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修X250不加电故障分享

楼主(2017-08-22):
接修一台X250机器,板型和X240板型一样,Think的机器有图纸,有点位图,资料比较齐全,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维修的,这台机器的现象是有待机,按开关没反应,也就是所谓的不上电,照例拆机,以前修到过的机器的开关按钮问题,所以这次索性连开关一起拆下,单独插电测主板,自动上电,开机显示了,Think的机器都有这个习惯,就是插掉CMOS会自动上电,那就插上CMOS电池再试吧,好了,问题回归正常,按开关还是没反应,这种现象多半是开机电路坏了,找到开关脚J11,测试PWRSWITCH脚,没有电压,
那继续追查电路,来到了D1,
量D1的第2脚,电压也为零,直接拆掉D1,2脚电压正常,说明电压被1脚相连的原件给接低了,D1的脚连D76和579,直接拆R579比较容易,拆掉电阻后,开关脚电压正常了,再搜了下-POA_WAKE的信号,没搜到是什么意思,只看到连接J16,反正机器也正常了,不影响机器使用,就装起来吧,不过有点图还是挺好的,能够准确找到零件所在位置,不然找零件都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
最后付上,亮机的照片

网友A:
晕,还没有写完呢,不小心自己发出去了

网友B:
就这么完了,找到问题就行了,这种现象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完了,找到问题就行了,这种现象还没有遇到过

现在好了,之前不小心按错发出去了

网友C:
这款联想的机器幸好有图有点位,不然找原件太难找了,楼主思路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POA_WAKE看意思应该是唤醒什么设备的,手上没有这款机的图纸,没有深入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晕,还没有写完呢,不小心自己发出去了

可以补充 或者下次现在WORD写好 直接复制过来

网友:
IBM 的机器就是有点复杂

网友F:
-poa wake 这个信号应该是唤醒信号  是不是于霍尔原件相连呢?

网友G: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经验也很丰富 学习了

网友:
思维不错,         图片非常清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 思路也很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联想的机器幸好有图有点位,不然找原件太难找了,楼主思路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是的,有点位图还是非常好的,不然很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A_WAKE看意思应该是唤醒什么设备的,手上没有这款机的图纸,没有深入了解。

不知道,连接到J16上面,不知道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补充 或者下次现在WORD写好 直接复制过来

哈哈,这几年发贴 的时间比较少,没反应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poa wake 这个信号应该是唤醒信号  是不是于霍尔原件相连呢?

连到J16,具体什么信号不清楚,完全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经验也很丰富 学习了

谢谢,多关注论坛,共同进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好帖子继续分享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经验也很丰富  学习了

网友:
这款联想的机器幸好有图有点位.............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我也碰到过,好像有点感觉是通病

网友(2023-06-04):
谢谢,多关注论坛,共同进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