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3C 不跑码,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7-08-22):
行送来一块技嘉主板,通电,不跑码,复位灯闪烁,以前修过此类主板,通病是com口的管理芯片故障,拆除就可以,

但此板com口管理芯片拆除后故障依旧,

把从bios换到主bios上,还是一样。测量内存供电,(论坛上有人因内存供电不足出现过此类故障),正常。加焊南桥

。不行,跟顾客协商后,更换南桥。故障解决。

网友:
这个图 配的真细致  点赞    !!

网友:
这个板子能同意换南桥,不容易啊

网友A:
这板子换南桥多少钱?。。。。。。。。。。。。。。。。。。

网友:
板子也不到100,估计顾客急着用,楼主楼主技术很好,这个板南桥我以前给顾客换过,顾客用习惯了,不想换主板

网友:
这个板我手上有好几块,正好有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终归还是南桥的问题啊。这个南桥还好做吧,珠子大……。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板。测显卡a11电压0.正常3.3伏,a11直连8718的62脚,这个是io挂了还是南桥的毛病?板子上的75232 已经拆了,现在情况是通电rst灯两三秒闪一下,闪大概8-9下就不闪了

网友:
技嘉很多这种类型的板子都有RST闪烁的故障,以前一直修不好,也不是说没有怀疑,只是没有价值去换这个南桥,楼主碰到这样的故障,经验到手,以后判断更加准确!

网友:
我现在就有一块也是南桥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换南桥多少钱?。。。。。。。。。。。。。。。。。。

我给同行台机换桥50元,拆机的。没事的话可以换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