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win7温度报警

楼主(2017-08-22):
A1466win7 温度报警 掉电 进苹果系统没事。系统已经是节能了 。 风扇慢悠悠的转。 进系统就80多度。。
win7

网友:
不会是风扇坏了吧。。。。。。。。。。

网友:
系统问题 你的系统不是在 雪豹系统下 做出来的吧 并且驱动 不是BOOTMAP 里面 解压的吧 应该用的是驱动软件 按照正规步骤 去装 问题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建议重新按照官方方法 重做下W7试试

网友:
检查铜管吧 这种的铜管容易坏啊

网友:
我觉得可能 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2018-05-25):
苹果本来就温度很高

网友: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cpu占用多少?假如占用过高看看是什么程序。。。然后解决它

网友:
我一般都是更改CPU的功率 一般改成70%左右发热量会有明显的改善

网友:
用官方的 WIN7 驱动 , 然后 先排除下 软件 ,用完全安装的系统 。

网友:
我的是硬盘温度高,换了别的硬盘也一样

网友:
我刚刚碰见一台G50-80从开机到进系统。。。温度没有低于80度

网友:
这个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