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50,老手大神请勿喷

楼主(2017-08-22):
联想y450的笔记本,接恒流源加电,电流跑0.8左右,不显示,由于这款本的主板是有三块拼接而成,所以,显卡供电有问题就成了通病,拆机一看,原来以前修改,显卡供电板都翘起来了,拆下来清洗接口处,重新装机,加电,开机,问题解决了,这款机器由于设计问题,会经常出现显卡供电不良造成的开机不亮,而且拆装的时候,只要不注意就会造成人为伤害,请新手一定要留意,老手大神请不要喷,谢谢!!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路过来看看。。。。。。

网友:
现在 的 华硕X550LD  也是这个样子  可垃圾了   硬盘音频 小板  会出现的故障为   不识别硬盘  或者没有声音    也可以自己换 接口  一对接口都60

网友:
这种接口的老奇怪了 之前碰到的时好事时不好使 被他搞蒙了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修过几台华硕都是电池放电OK。。

网友B:
拆装的时候,只要不注意就会造成人为伤害  ??这个机器拆装不是至于那么脆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路过来看看。。。。。。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谢谢

网友:
这个机子拆的时候确实坑爹啊    我之前也是没注意拆坏了 好一番折腾啊

网友:
Y450拆装有点难 因为有个供电线 所以装机时得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装的时候,只要不注意就会造成人为伤害  ??这个机器拆装不是至于那么脆弱吧

就有拆坏显卡供电板的,没办法,拆装不注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