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HP Q118 通病 板号:DAOR63MB6F1 REV:F

楼主(2017-08-22):
通病 记得加分哦!(此为以前修机过程,今天是秒杀)
时间:2017年8月22日15:40:14
昨天上午一商家拿了台HP Q118机器说不开机,放下机器就走了!
上电源待机偏高

触发后

迅速拆机,板号:R63

然后开始了漫长的苦逼修机过程
首先查了3 5V待机3V正常 5V没有没短路
然后开是查芯片的所有条件均正常。
然后就是换芯片,大家应该猜到了然并卵
开后开始漫长的换件查线路
实在没法了,放了2天 2天后不怎么忙了
又把它拿出来瞅瞅,查了很久还是无果
有点心灰意冷了。看看小电影再来 呵呵~
看完狼牙后来劲了
再次把所有脚都查了一遍发现目标11PIN VCC怎么没电呢

这个脚不知道做什么的 没芯片的内部图
打值短路 拆掉芯片打值还是短路 一看发现目标PC228挂了

拆掉PC228后 待机正常了 VCC的5V也有了(哎害我不浅啊)

触发后懵逼了!

啥情况 无语换了个芯片还是不行。
我插勒 不是吧 别玩我啊 突然........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月饼的大神在给我们讲解
笔记本维修,其中有一句话是(拆了的东西最好还原。
不还原有可能回出现稀奇古怪的症状哦)。
妈蛋死马当活马医吧 找了个一样大小的换上。
死酷狗 传来一阵优美的旋律(我哭了 我累了 我的心都被你伤透了)
我热 开机跑马了 我真的哭了
接屏亮机 附上亮机图

维修到此结束!
衷心提醒大家拆了东西要还原哦
听说看完加分才是大神哦

 会员5598342元2022-12-10 13:53

网友A:
                      这一台算不上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台算不上通病吧。

绝对是通病 我修到3个了

网友B:
三个太阳的大神啊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写得很详细 诙谐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太阳的大神啊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写得很详细 诙谐 加分了

谢谢加分 哎 分不够用了 我们是迅维的人 又不忍心灌水 只有发点帖子来要分了

网友C:
这个机子好像直接修过  不过好像没有修好,现在才发现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好像直接修过  不过好像没有修好,现在才发现是通病。

我以前修到2个 这是第一次的经历 后面都是秒杀 所以现在发出来分享下 希望++分哦

网友D:
一般我都是边拆边装就是怕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都是边拆边装就是怕忘记了

呵呵 我是想这个电容应该就是个滤波的 没多大问题 谁知道 哎 走弯路了
反正修好就好下次就记住了 不上当不知道厉害哦

网友E:
这个通病我也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通病我也修到过

怎么不发出来分享啊 要是你发了 不就没我什么事了

网友F: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G:
又见通病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谢谢夸奖 帮忙++分撒 整理得好辛苦 因为按错键 编辑了3 4次

网友H:
这机器不触发也很多的    上次遇到个  没修出来

网友I:
没碰过  下次就直接杀  谢谢分享。。。。。。。。

网友J:
如果不拆芯片直接用烧鸡。。。那个短路的电容有没有发烫。。看着电流不高。。好奇的问问

网友:
果断加分,楼主属实修机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拆芯片直接用烧鸡。。。那个短路的电容有没有发烫。。看着电流不高。。好奇的问问

摸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碰过  下次就直接杀  谢谢分享。。。。。。。。

不用谢 帮忙加分就OK了~

网友K:
楼主真的不好意思啊,没有分加给你。修得很辛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不触发也很多的    上次遇到个  没修出来

第一次修这个修了3天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又见通病 !!!!!!!!!!

帮忙++分撒 下次你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L:
看你的等级应该像vcc没电压的,应该第一天那时候就发现这个故障了吧。放了几天才发现啊,的确待机高一般都会去干芯片的。论坛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分享经验。

网友M:
这说明不是所有的元件拆了,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最好还是拆了,装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的不好意思啊,没有分加给你。修得很辛苦吧

加分不扣分的 还是你今天的加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你的等级应该像vcc没电压的,应该第一天那时候就发现这个故障了吧。放了几天才发现啊,的确待机高一般都 ...

这个东西不是没连哪里 就一个电容接地所以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说明不是所有的元件拆了,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最好还是拆了,装一个上去。

是哦 还好我灵光一闪!不然 就悲剧了

网友:
绝对的通病啊                           修了4台 都

网友:
我有一台dell得5110就是拆得东西太多了,最后我都扔了,不知道那是哪了,

网友:
如果是通病的话,又有捡钱的了!!!!!!!

网友:
你是怎么发现目标的

网友:
先收藏了 希望下次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3個太陽的就是牛逼,厲害!!!!!!!

网友:
通病是绝对的 去年修了很多 了   看见标题我就猜到是这里了;  首发还是吸引人的  早就有人发过了

网友:
非常不错,又一通病,这个机子这个毛病我还没有碰到过,下次修它,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饼哥的话好多是真理! 维修切记的

网友:
碰到过没有修出来    貌似和你的故障不太一样

网友:
楼主修3台这样的  也许就是通病哦 这么样的 hp修到的不多  看板号是广达的  以后一大有用的 加分

网友:
这个芯片是出什么电压的???你怎么不是截图纸的图呀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帮你加分吧,怎么加法呢?

网友:
老湿机呀,加分鼓励了,给99分,还有一分以666的形式送给你!

网友:
就喜欢修通病。 简单明了。来钱快。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通病来的啦,论坛N前就有啦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长经验了,下次我也搞

网友:
有经验就是快,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膜拜一下好多太阳的大神         不过  我觉得这和不像通病

网友:
这种机器我怎么没有修到过呢,难道我们这没有这机器啊,碰到了我也秒杀下。好久没修到通病了

网友:
小白长见识了,楼主思路清晰,支持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问题,,,一般修3,5V坏的多

网友:
为什么说此是通病呢?。。。。我前两天修了一台是充放电芯片附近的一个电镕短了,

网友:
谢谢共享精神!分享通病,有利于我这个小白

网友:
加分支持你,下次碰到直接秒了!

网友:
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虽然这个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思路清晰,快速锁定目标,楼主辛苦,现在新的机器很不好修。

网友:
谢谢分享!  经验学习了!!!!!!1

网友N:
我现在对hP越来越反感   我感觉他做的笔记本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现在对hP越来越反感   我感觉他做的笔记本不咋地

呵呵 不咋地才有我们维修的机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电影版的 战狼  哪里能下??嘿嘿嘿···

呵呵 战狼 难道不是小电影吗? 那小电影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