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8-22):
上个月接一台B470大短路的,集显PU4401管铁壳穿了。没有铁壳用的是普通场管代换的,还将PU4405小八脚换了,CPU也换了。维修完交给客户。现在半个多月,又出这情况了大短路和上次一样情况。这次和上次一样换完上次的元件。电流上1.1 有跳变,不显示,查所有供电均正常,唯一不出集显供电,取下内存电流在0.75 感觉内存已经过了。 集显供电PU4405, 的开启信号有5V, 唯有PWM的信号一直2V,似乎没波形。维修中没过多久待机电流从0.01一直上到0.06集显上管又烧了,换过集显上下铁壳管,小八脚,NCP6131也换了。故障依旧,!拆掉集显供电部分,断开NCP6131第27、28脚电阻、主板能正常亮机装系统,但是就装了显卡驱动。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高手或有经验的同行指点。

网友:
断开NCP6131第27脚不上CPU集显能出1.1V,是不是说明集显供电正常啊?

网友:
当初应该换铁管的。CPU又烧了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这个暂时没有遇到过,期待高手支招看怎么解决!

网友:
烧了 CPU  可能又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U3701坏,导致不出集显供电的,仅供参考。。。。。

网友:
当如应该换铁壳的        估计CPU挂了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A:
遇到过U3701坏,导致不出集显供电的,当如应该换铁壳的        估计CPU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U3701坏,导致不出集显供电的,当如应该换铁壳的        估计CPU挂

CPU换过了,问题依旧。现在对这板无语

网友B:
集显还是核显呢,如果是核显的吗,应该是正常跑码后才给供电的吧。

网友:
这款本子一短路修起来就麻烦,兄弟劝你直接换板子

网友C:
可能还是那个场馆的问题啊       第一次没有弄好会烧到CPU的

网友D:
烧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吗

网友:
不能用普通管子代替,当初就不应该走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吗

对啊,都是烧集显供电上管,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这种问题 CPU也是容易坏,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还是核显呢,如果是核显的吗,应该是正常跑码后才给供电的吧。

核显啊,电流正常啊,也跑码了,断开核显供电都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还是那个场馆的问题啊       第一次没有弄好会烧到CPU的

现在CPU挂两个了,现在亏大了,无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