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7D360H显示器,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7-08-22):
一台三星S27D360H的显示器,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是触摸按键,但接编程器,能读里面的程序,大师们有遇到的吗?是不是程序问题呢?

网友A:
三星S27D360H的显示器先到官网上升级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S27D360H的显示器先到官网上升级软件试试。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好了,通知大家

网友:
指示灯不亮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官网下升级软件试下 这个驱动板也不贵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呢

网友:
碰到过,是触控板坏了的。触控板也是通过总线管理的。坏了的话开不了机

网友:
三星的破显示器 尤其爱坏程序   触控板   驱动板

网友:
刷个程序好了,程序是在X宝上买的,用液晶编程器,能读不能刷,芯片写保护,还是把芯片拔掉刷的!

S27D360H 备份.rar

还是附上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