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花屏 按住逻辑板正常 求大神

楼主(2017-08-22):
早上接到个笔记本  屏刚过保  留机查看    一看显示屏花屏  按住排线板正常   用橡皮擦定在排线板中间部分 也可以正常显示无故障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发不了图片   很想上图

网友:
换个排线试试,显卡也有可能,具体情况得测试。

网友:
虚焊,用不了多长时间的1111111111111

网友A:
什么意思 没看懂 是花屏恩压下屏线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没看懂 是花屏恩压下屏线就好了吗

花屏 压着逻辑板就好  松手又不行了  加焊了所有芯片 故障依旧

网友:
今天不知为什么,是不是服务器出了问题,真上不了图,你所说的按住逻辑板,是指你把屏拆开了,按住逻辑板,还是按住这头接主板这头,

网友:
屏线接口没虚焊吧

网友:
没有  和屏线没关系 是按压屏逻辑板电路才会恢复正常

网友:
肯定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 我一般给客户直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