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L 进系统蓝屏,进PE都蓝屏

楼主(2017-08-22):
       接同行一台K450L笔记本,板号:X450LD REV:2.0,拿来最初故障现象掉电,拆机CMOS电池放电就好了,以为捡了条死鱼。没想装机完了,进系统蓝屏,以为是BIOS放电,硬盘模式不对,进BIOS才发现硬盘模式AHCI就一项,没其它选项,BIOS搞了一阵,还是不行,就找BIOS来刷,可是刷了也是一样的现象,郁闷了。又来装系统,用U盘进PE都蓝屏,晕,无奈,直接GHOST 装了一个,还是进滚动条就蓝屏,从WIN7装到WIN10,故障现象一样,这样一来,排除软件问题了,那肯定就是硬件的问题。

        都可以亮机,那蓝屏究竟是那里的问题?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但蓝屏,内存有问题,直接会引起蓝屏,这板是板载4G内存,还有一个内存槽,我也加了内存试也是一样,后来干脆把它的板载内存屏蔽了再试,一试有惊喜,好了。没技术含量,让各位高手见笑 了。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这个笔记本的点位图(FZ格式的),我传一份进来,如果重复了请版主代为删除下。 ASUS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板载内存容易坏!!!!!!

网友:
一般蓝屏。要进PE测一下内存就知道了。板载内存容易坏的。

网友:
不知道lz是怎么屏蔽的    论坛看了改动电阻就可以

网友:
     进pe蓝屏基本多是跟硬件有关

网友:
又是板载内存 这怎么就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楼主也不说说具体是怎么屏蔽板载内存的

网友:
板载内存你是怎么屏蔽的  也不上传个图片给我们看看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我的故障时进PE做系统,做到一半就报错,开始是各种换,最后没招了,屏蔽板载内存。OK.

网友:
LZ修是修好了,不知道如何报价,这种问题最难报价了,费了不少时间,在同行看来就是内存坏了,换个内存就好,你还要收维修费!

网友:
我们都想知道板载内存是怎么屏蔽的

网友:
板载内存看一下

网友:
PCBID0  低
PCBID1  低
PCBID2  高
PCBID3  高
PCBID4  高

网友:
ASUS的板载内存感觉就是比其它的机器容易坏一些 不知道是我碰到的少 还是ASUS就是这种问题 还有排阻 别的电脑排阻也坏的少

网友:
这是屏蔽板载4G内存PCBID配置,它原始的状态我找纸记了下,现在搞丢了,我也没记住,其实这种应该不用全部屏蔽的,也可以屏蔽一半,只留下2G,这样给同行也好报价点,具体如何改,要试……

网友:
如果能把内存怎么屏蔽写出来,我们小白就有福了。

网友:
lz   技术不错  膜拜。。。。。。。。。。。。。。。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把蒙蔽板载内存的方法写出来。这样帖子更多人喜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 思路也很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不知道lz是怎么屏蔽的    论坛看了改动电阻就可以

月饼 -10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移动电阻就是改变电平值,比如原来的是3.3V,即为高电平1,移动电阻后变为通过电阻接地,即为低电平0,也就有点像DIP开关形式。

网友:
嗯 这个机器如果是内存坏了 是比较麻烦 不过有此案例就好多了

网友:
感谢您的帮助。 保持共享 希望能帮助许多技术人员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都通用么

网友:
点位不重要 重要的时板载内存是怎么屏蔽的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很关注,到底是如何屏蔽内存的!嘿嘿……

网友:
这种当然收费了  还不知道这样包价 真是佩服你额

网友:
这个 机器的  板载 内存 确实 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