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可以修吗

楼主(2017-08-22):
型号:四灯独立高压板
故障现象:上机 黑屏

看到好多师傅 修高压板
于是学习修下高压板

高压板主控IC
采用DF6109A

高压板

网友:
此独立高压板为了支持10-30v宽电压供电
采用了一颗78L12芯片 最大支持35v输入 固定输出12v
使得主控IC DF6109A 得到稳定的12v供电

网友:
此板采用两颗MT4606 双MOS管 作为开关管
内部包含1个P沟道 MOS管和1个N沟道 MOS管

网友A:
打主控IC DF6109A对地阻值
检查外围元件
未发现异常

打两只MOS管 对地
发现一只MOS管

4脚 P 沟道 MOS管 G级 对地短路
对比另外一颗好的 G级 无穷大
拆下测试 7 8脚  D级和3脚 S级击穿短路

网友A:
没有相同的MT4606 MOS管 更换
料板找到 4600 对比参数接近

网友B:
楼主牛B,这么有空,像这样的问题我基本是直接换高压条。几块钱的东西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B,这么有空,像这样的问题我基本是直接换高压条。几块钱的东西不用浪费时间。

按是新手
没事 学习下 高压板的维修的

网友C:
这种的高压板如果是换了MOS管还有滤波电容还不行的坏,不用修,直接报废吧。高压变压器太容易坏了。

网友D:
换吧  换吧 换吧   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高压板如果是换了MOS管还有滤波电容还不行的坏,不用修,直接报废吧。高压变压器太容易坏了。

看样子 变压器 坏了 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吧  换吧 换吧   测试一下灯管

这是换下的 独立高压板
新手 学习修下看看的

网友E:
有的高压板烧了我们一般都换掉,这样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高压板烧了我们一般都换掉,这样稳定

这是从客户机子上边换下的
学习下 修修看的

网友F:
什么都可以修,只是值不值得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都可以修,只是值不值得修而已

是的
东西都是相对的
按是新手 没是 就学习下 电源的维修的

网友G:
花时间修高压板,自己的心要经得住,沉得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花时间修高压板,自己的心要经得住,沉得住

自己的心要经得住,沉得住
这有什么说法吗
还是高压板 比较复杂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心要经得住,沉得住
这有什么说法吗
还是高压板 比较复杂吗

没什么特别意思,是高压板便宜,现在又忙,还要花时间去修它,对心是一种折磨

网友H:
楼主说的太深奥了。。。。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I:
以前遇到换MOS管用几天又坏了(不稳定),怀疑是高压包引起烧MOS管,所以后面就不换了,直接换整个高压。高压包坏的可以换(稳定)。

网友J:
以前有修过,好像修好不怎么稳定,后面就直接换高压板了,也不贵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没有相同的MT4606 MOS管 更换
料板找到 4600 对比参数接近

你就等着返修吧!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什么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什么特别意思,是高压板便宜,现在又忙,还要花时间去修它,对心是一种折磨

按比较闲点
所以 就学习下修下高压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的太深奥了。。。。一般都是直接换。。

楼主说的太深奥了。。。。
按是新手 学习下 修高压板的
了解下 结构 学习下原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遇到换MOS管用几天又坏了(不稳定),怀疑是高压包引起烧MOS管,所以后面就不换了,直接换整个高压。高 ...

没事
学习 高压板 结构 修的 大概故障 位置
因为一般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前有修过,好像修好不怎么稳定,后面就直接换高压板了,也不贵

按是新手 主要想学习下 高压板的维修
练练手的
返修的 稳定性的 就不管了
客户的已经换了个 全新的 高压板
这个是换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就等着返修吧!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什么烙铁?

没事学习下 高压板的维修的
不是给客户换的 也就不存在返修
用来测试灯管 应该可以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什么烙铁?
快克303D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没事学习下 高压板的维修的
不是给客户换的 也就不存在返修
用来测试灯管 应该可以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真不知道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水哥啊,你不但在论坛是富人,工作中确实也肥得流油啊!

网友L:
LZ,分析比较透彻,我怕修完返修,MOS管损坏,一般都是升压包造成的

网友M:
我都是换的除非是很特别的就修。

网友N:
换个高压板比修能节省很多时间 直接换的了 也省的返修了

网友O:
高压条MOS管坏的不少,应该测试一会看看烫不烫手,有的换完了,用几天也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真不知道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这世间的事情 谁能说得清楚 看的明白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虚虚实实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走自己的路

网友:
引用 网友O:
高压条MOS管坏的不少,应该测试一会看看烫不烫手,有的换完了,用几天也得返修

这个倒霉测试 按主要是学习下 修高压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个高压板比修能节省很多时间 直接换的了 也省的返修了

主要是想学习下的
高压板维修的 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都是换的除非是很特别的就修。

有的时候 还是得修
所以 还是得学习下 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分析比较透彻,我怕修完返修,MOS管损坏,一般都是升压包造成的

按是新手
这个不知道啊
学习下 维修 了解下结构的

网友P:
可以修但是老师返修所以不如直接改板,快还稳定

网友Q:
基本高压板 不修直接改一个 成本不高

网友R:
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我学习,我发现我是越来越懒了,一大堆换下来的配件都等着卖废品,从来不想着去修好

网友S:
有空闲的可以单学习, 不够坏了还是直接换通用的 安全方便

网友T:
对于特殊的高压板,还是有维修必要的,通用的感觉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空闲的可以单学习, 不够坏了还是直接换通用的 安全方便

是的
就是学习下 维修的
客户的换了 独立高压板 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T:
对于特殊的高压板,还是有维修必要的,通用的感觉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

高压板 需要也需要技术啊
按是新手 没经验 就学习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可以修但是老师返修所以不如直接改板,快还稳定

就是改个 通用高压板上去吗
按就是这样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我学习,我发现我是越来越懒了,一大堆换下来的配件都等着卖废品,从来不想着去修好

你是老板啊
哪有时间去修这个啊
按有时间 就学习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基本高压板 不修直接改一个 成本不高

按已经给客户换过了 独立高压板了
这个是学习修下的

网友U:
像这样的问题我基本是直接换高压条。几块钱的东西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U:
像这样的问题我基本是直接换高压条。几块钱的东西不用浪费时间。

按是新手
已经给客户换过 独立的高压板了
这个是换下的 练练手的

网友V:
高压板维修真的不值,但无聊的时候作为研究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V:
高压板维修真的不值,但无聊的时候作为研究还行。

是的
就是没事 练练手的
学习下维修的

网友W:
一般都是换的   换一个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一般都是换的   换一个也不要多少钱

是的 换一个不要多少钱的
按是新手 学习下 维修的

网友X:
高压板场管有两种,一种上面四个脚全部连在一起,一种是两个连在一起,另两个脚连在一起。按位置代换即可

网友:
GUOLU DE ~~~~~~~~~~~~~~~~~~~~~~~~~~~~~~~~~~

ss456er12004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T: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 需要也需要技术啊
按是新手 没经验 就学习下的

您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这东西修着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高压板场管有两种,一种上面四个脚全部连在一起,一种是两个连在一起,另两个脚连在一起。按位置代换即可

按是新手
补胎明白 可能见的高压板少点吧
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您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这东西修着容易了

按是新手嘛
就是希望 学习到这样的程度啊

网友Y:
买个 才 几块钱 ;楼主 辛苦了   也 算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买个 才 几块钱 ;楼主 辛苦了   也 算牛逼了

按是新手
没事 练练手
学习下的

网友Z:
我基本是直接换高压条。几块钱的东西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AA:
这高压板特别便宜,除了mos短路,其他的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基本是直接换高压条。几块钱的东西不用浪费时间

是的
直接换 节省时间的
按这是 没事 学习下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高压板特别便宜,除了mos短路,其他的没必要修了

是的
这个就是MOS管短路的
换了一对 就好了

网友AB:
一般不建议维修,搞不好反一次就亏大了。

网友AC:
换吧  换吧    换吧         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AB:
一般不建议维修,搞不好反一次就亏大了。

修过的 不稳定吗
还是会烧灯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都可以修,只是值不值得修而已

是的
同意这样的说法
价值都是相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换吧  换吧    换吧         便宜

是的
换个新的才十来块钱
按这是换下的 修修看的

网友AD:
这种修了不稳定,直接换吧,一个高压板才1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种修了不稳定,直接换吧,一个高压板才10块

按只是想 了解下 结构的
学习下 维修的

网友AE:
高压条不是修不好 主要是没价值修

网友AF:
多数都改高压了,电源高压一体板,不愿意换,像这种4606坏的,可以换一下,但有的用不住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打主控IC DF6109A对地阻值
检查外围元件
未发现异常

可以修的,大部分还是灯管坏造成的,负担过重,烧毁变压器,MOS管。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真不知道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嗯,实际维修中,一个快克203 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高压条不是修不好 主要是没价值修

这个 怎么说呢
价值都是 相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多数都改高压了,电源高压一体板,不愿意换,像这种4606坏的,可以换一下,但有的用不住

这个按第一次 修修试试看的
以前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可以修的,大部分还是灯管坏造成的,负担过重,烧毁变压器,MOS管。

但是原来的HKC的显示器 换个独立高压板
也正常的
这个是换下的 修修看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G:
嗯,实际维修中,一个快克203 就足够了。

你们都是富 人啊!
俺这么多年,还在用白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嗯,实际维修中,一个快克203 就足够了。

是的 203H 很好了  日常用足够了
如果处理 无铅的大焊点 还是大功率的
高频烙铁用的轻松点

网友AH:
现在好多高压板本身 质量不过关, 太次也了了, 有时候灯管一起得换掉的  有时候灯管引起了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现在好多高压板本身 质量不过关, 太次也了了, 有时候灯管一起得换掉的  有时候灯管引起了也有可能

可能是独立高压板 价格太便宜了
质量 就不好了
换的独立高压板 点灯管正常的

网友AI:
是可以修的只是这款通用的高压板最好是别修了,本来设计的就很简单,原装的倒是值得修修。
我是比较保守,一般能修原装的高压板的就不换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是可以修的只是这款通用的高压板最好是别修了,本来设计的就很简单,原装的倒是值得修修。
我是比较保守, ...

原装的难修啊
复杂啊
按是新手 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AJ:
我一般都是换个4606     不行就丢了, 高压包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我一般都是换个4606     不行就丢了, 高压包也爱坏

是的
这个就是4606坏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AK:
换了怕也用不了多久,还有测下那MOS管那灯管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换了怕也用不了多久,还有测下那MOS管那灯管有没有异常

就是练练手
学习下结构 维修下的
不是上机的

网友D:
换吧  换吧 换吧   测试一下灯管   写这个没意义,还是看看灯管吧,看看为什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吧  换吧 换吧   测试一下灯管   写这个没意义,还是看看灯管吧,看看为什么烧了

这个是练练手的
已经给客户换个新的 独立高压板了
就好了
灯管就没拆的

网友AL:
听我的最好改成LED的  给客户多要点钱    客户不认可在修 返修了也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们都是富 人啊!
俺这么多年,还在用白菜的!

这个 主要是看自己的实际需求吧
实际场合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听我的最好改成LED的  给客户多要点钱    客户不认可在修 返修了也好解释

本来 按也准备换LED 套件 不换灯管了
可是换了独立高压板 就好了
算了 就不换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修过的 不稳定吗
还是会烧灯管吗

修过的 不稳定,还会再坏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修过的 不稳定,还会再坏高压。。。。。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灯管吗

网友AM:
分享下这个,希望有用

分享下这个,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分享下这个,希望有用

多谢
对于按这样的 新手 学习的好资料

网友AN:
楼主真是有赖心,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真是有赖心,要向楼主学习。。。。

按是新手
没事练练手的
学习下 高压板的结构的

网友AO:
向你学习。。。这应该就算是一种态度吧。

网友AP:
直接换吧,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向你学习。。。这应该就算是一种态度吧。

按是新手
遇到不懂的就上来请教高手 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P:
直接换吧,别浪费时间了。。。。、

已经给客户换过了
这是换下的坏的
练练手 修修看的

网友AQ:
一般也是直接换,除非是高压一体板需要的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Q:
一般也是直接换,除非是高压一体板需要的换芯片,

是的
一般都是换的
高压一体板 不好修啊

网友AR:
没事 学习 高压板 结构 修的 大概故障 位置 因为一般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没事 学习 高压板 结构 修的 大概故障 位置 因为一般都是直接换的

就是没事 学习下的
已经换过了

网友AS:
显示器还是不怎么会修,现在主修笔记本,在接触显示器维修显示器上电过程都还是模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显示器还是不怎么会修,现在主修笔记本,在接触显示器维修显示器上电过程都还是模糊的!!!!!!!!!! ...

感觉笔记本比显示器难多了
还是显示器好修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