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LD 无3V5V

楼主(2017-08-22):
华硕X550LD 无3V5V ,两待机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 就是不出3V5V ,芯片UP1589Q换了 还是不出,这个是什么问题 ?没有思路了

网友:
测试下 19V有没有,UP1589Q上有没有3v5v

网友:
两待机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还有电容。外围有没有短路。

网友:
3、5v 开启信号有吗 是ec发 高电平 没有查ec 条件

网友:
有19V输入吗?I/O和南桥出问题也会没有3,5V

网友:
这种机子都是bios问题多,十台刷好八台,故障都是按开关没反映。

网友:
条件满足,芯片换过 那3 5V的电感阻正常吗 上电的瞬间电感上有没跳变呢

网友:
ec应该有一个开启信号的吧,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