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GL551J 板号:N551JM

楼主(2017-08-22):
品牌:华硕GL551J
版号:N551JM REV2.0
故障现象:进系统后,不定时黑屏,仍可听见电影,音乐声音。
维修过程:换屏,无果。拆机测试,黑屏时发现+3vs_lcd电压没有了,追查+3vs,发现电压只有2.26V,找到+3vs转换,G级电压偏低,正常时是13V左右,测试G级无短路,怀疑是那个小电容漏电,换之,亮机。点了一个多小时又黑了,我晕,再次更换mos管后,反复测试,机器修复!

PS:会修不会写,大家凑合看,长个经验吧!

附点位及bios一份!

BIOS ASUS n551jm r2.0.rar

网友:
应该修了好长时间的吧,不稳定的机器,最烦这种,还要守着它来测试

网友(2020-08-14):
虽然写得不是很好 但看点位明白了哪些东西

网友(2020-09-17):
还可以 有图片点位图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