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充不进电

楼主(2017-08-22):
电脑来时 不开机    47k电阻不过电     量的阻值正常    就是不过电    换了一个就好了    坏的电阻拆下来之后 阻值还正常   这真是jb怪  上电能开机了   以为完事了谁知道   电池冲不进电  一直 都是28%    换了新电池还是不行     没办法又拆    测了半天也没发现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充电电感11.5v   电池的电压也是11.5v   这就不对了  最起码电感电压应该比电池电压高才对   这是常识吧     现在就是   不是电感电压低了(充电芯片的反馈问题)   就是电池电压高了(充满了)   楼主觉地 电池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12v充电电压 应该正常的吧  至于换的新电池  还是不行  我也解释不清     楼主就是觉的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上查了半天   大概的意思就是几个电池芯不平衡导致的   有的电池芯没满   有的电池芯满了    放电不均衡导致的  大概就是这意思     解决办法    有说下修复软件的   有说bios的   感觉最靠谱的就是 放电    电池的电都放完就好了    下面上个图片  已经一个小时左右了    一直都是7%15分针   应该能确诊了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遇到过。用完电就可以充满显示百分百吗?会不会还是28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进PE里看看啊。还有就是电感上有波形吗?

网友:
遇到台B480也是充电问题 电池可以开机  单独插适配器也是可以开机插上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放完电,再冲还不是会一样吗?难道就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