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B75M Turbo 跑码A1 又重起......是那的问题??

楼主(2017-08-22):
求助: 铭瑄 MS-B75M Turbo 跑码A1 又重新起......是那的问题??  CUP风扇转动, 各路电压又正常, CPU电压也有. 复位电压3.3V 也有,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一开机就跑到A1 重新起动,重复这样起动, 请教各位大师,是那的问题??    就是下面这个主板!

网友A:
测下BIOS波形  确定一下是跑码了 还是没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下BIOS波形  确定一下是跑码了 还是没跑码

测哪些脚可以确定跑不跑呢?详解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哪些脚可以确定跑不跑呢?详解一下下。

1 2 5 6 脚啊

网友C:
有没有读BIOS的动作,或者量下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动作……。

网友:
如果变化同次到A1,肯定是走码的了。内存都过了才到A1,键盘控制电路可能性大。

网友:
你好! bios的 1 2 5 6脚 示波器都测试有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读BIOS的动作,或者量下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动作……。

内存的 118 238脚 都有3.3v的电压!

网友:
有注意过A1之前的几个代码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