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华擎 B75M 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7-08-22):
asrock 华擎 B75M 主板,不加电,发现主板上有个 小的像贴片三级管的 烧掉了, 从旁边看了个型号 g2p10 还是g2p1G 烧糊了,看不清,麻烦知道的告知一下这是什么管,

网友:
量一下烧了的管子的三个脚,分别是接什么,如果是有一脚接地的话,那就是三极管,逻辑转换用的

网友A:
有可能是接PSON信号的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接PSON信号的管子

我觉得更像3VSB电压转换管。印相中我好像测过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更像3VSB电压转换管。印相中我好像测过它。

3vsb的转换管  没有这么小

网友:
还是量下引脚的对面阻值,根据阻值应该可以判断是什么管子……。

网友:
我手上有p75,我刚看了一下是tw1,不过那管子都能烧的话查下后级电路吧

网友:
找一块B75主板对照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感觉要么是双路二极管要么是npn的小三级管,因为702那种的芝麻管基本是2个搭配使用的,pnp节的台式主板上面又很少使用。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帖帮助,主板放了两天,那个管子也没装,直接上电测试又好了,那个管子没装,开机正常,  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后面的usb插口都没反应了,前面的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已经交给客户了,让他配了个usb哈勃,插前面

网友:
这只能找一个一抹一样的主板对照啦

网友:
去网上找坏板子料板  一个个按着找,这样就是最笨的办法了

网友:
像是个P沟道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