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iron 14-5458开关通病

楼主(2017-08-22):
DELL insiron 14-5458开关通病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看马云家 加快递50多 自己改装一个 用iPhone5 音量加减按钮如图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图片为什么上传不了?  太大了  还是不会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为什么上传不了?  太大了  还是不会传图

显示错误 server(io)error

网友:
对,这两天上传图片经常出现“server(io)error”

网友:
话说LZ按键要50多,这么贵吗?

网友:
捡钱的机器,楼主好运!

网友B:
楼主     我想问一下子     苹果的按键会不会更贵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想问一下子     苹果的按键会不会更贵一点

到坏苹果机器上拆 现在好多修电脑 也修手机

网友:
前俩天  也修了 一个   DELL  开关坏的  ,开关跟键盘做一起的,也是换按键 ,然后飞线到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坏苹果机器上拆 现在好多修电脑 也修手机

好吧    不过    我们这这样的比较少

网友(2017-09-21):
手上也有一台   也是按不了开关 奇葩了这机器

网友:
  普通的笔记本开关就行了

网友:
楼主备些小配件,好用都能通用,价格也不贵

网友:
。。。那是贴片开关吧  可以买的啊  一大把

网友:
                         这个EC导致不触发的也多。

网友:
这种捡到要s的 问题 还好意思发出来

网友:
DELL 这机器 我修了几个 都是 开关上面的小黑点没了   直接拆苹果手机上的按键 换上就OK 。

网友:
前两天  以碰到一个  DELL的   但是   买不到    按键

网友:
马云家一个按键这么贵啊 , 想看看楼主怎么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