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8-22):
今收到一台DELL3420进水不开机,拆机清理进水,上可调电源只有142MA,查各电感除CPU,显卡没电压没发现什么,百度查资料

网友:
因为没认证无法下载站内资料,所以乱测一翻,当测到显卡电源管理芯片ADP3211的32脚EN只有1.78V 正常为3.3V ,再测32脚是由U3602提供,测U3602的123脚1.78V,5678脚3.3V,4脚4.3V不知是否正常,4脚经过一个100K电阻接到Q3602的3脚,查Q3602各脚的外接电阻都正常,无果找料板把Q3602换掉,上可调电源电流一直上到亮机

网友:
进水个个都查下,大芯片那些,,,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有断线    楼主要仔细 查看按照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