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3.0无限重启

楼主(2017-08-22):
GA-H61M-DS2 3.0无限重启,开机时风扇转几秒停几秒,无显示。但强制短路电源开机能正常,请教是哪里坏了,谢谢

网友:
感觉  应该是复位开关或者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细查一下

网友A:
先换个好的电源试试,排出电源问题再找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好的电源试试,排出电源问题再找主板上的问题

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B:
刷BIOS试下...........................,或用镊子把主BIOS(主板带M那个BIOS)第1脚和第8脚短路下,系统会自动启用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试下...........................,或用镊子把主BIOS(主板带M那个BIOS)第1脚和第8脚短路下,系统会 ...

已经自己短路电源开关20秒以上,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