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410 0.2电流掉电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8-22):
联想 u410 0.2电流掉电重启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下电压     可能缺电压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吧   测一下   没出来  就查控制芯片的供电开启

网友: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   不懂你要说什么

网友:
修好了  主板有时候可以开 但是用下用下会白屏的 是5V 只有4V左右的电压

网友:
缺电压了吧,应该是这样!!!!!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或者3 5V转换电压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