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40 T440S 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楼主(2017-08-22):
T440S 亲自验证,理论上 NM-051 052 101 102都可以使用此方法屏蔽板载内存,
板载内存灌胶,维修困难,如果损坏,屏蔽掉是比较省事和稳妥的办法,

具体方法,简而言之就是5个10K电阻全部上拉,看图说话。。。。。。。。。

我以为已经很明了了,可是貌似还是不少朋友不明白,特此再说明一下,

一、板载内存是不需要动的,

二、5颗电阻代表5个信号,MEMORYID0-MEMORYID4,板载内存不同,或无板载内存(也相当于屏蔽板载内存),这5个信号的排列不同,具体见图一表格,

三、具体是1=电阻上拉到3.3V,0=电阻下拉到地,每一个电阻事实上是有相邻两个焊盘的,一个到3.3,一个到地,根据需要焊接到相应焊盘上即可(图片2图片3上,红点代表3.3,绿点代表地)。

四、无须增加或减少电阻,无论何种组合,始终是5个电阻,只是电阻是分别上拉到3.3或下拉到地而已,我们要做的仅仅是,根据需求,参照表格,移动电阻的位置而已(每个信号必须有一颗电阻,也只能有一颗电阻,,,即两个焊盘必须有一个电阻,然后一个空焊盘)。。。。

五、我的原板载内存是4G MT,MEMORYID 0-4的排列应该是 1 1 0 0 0,所以可以看到图片上MEMORYID 0 1是上拉到3.3的,而MEMORYID 2 3 4是下拉到0的,屏蔽内存要做的是,把MEMORYID 2 3 4 由下拉到地的位置,移到旁边上拉到3.3的焊盘上,这样就成了无内存 1 1 1 1 1。

 会员11153722元2023-9-24 17:09
 会员4625992元2023-2-8 17:39
 会员2281732元2023-2-2 11:31
 会员2281732元2023-2-2 11:25
 会员13104742元2022-11-20 11:44

网友A:
这个资料不错 加分 !

网友B:
全部置高?有点位图吗?

网友:
T系列的机器  一般很难修到的 你是在广州工作么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置高?有点位图吗?

目前没有发现T440系列的点位图,

不过,我已经亲身验证了,确认没有问题,

料件的位置如图片,修改见图1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不错 加分 !

谢谢,,,,

没办法,内存貌似坏了,只有花时间来找料件位置,

没点位图找到很痛苦。。。。。。。。。。。。。。

网友:
没有点位图要找到这5个信号位置那是相当了不起的

网友:
没点位,能找出这五个信号位置也是大神级别的,加分鼓励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推测下一步厂家会取消外接内存插口,就像macbook air一样,到时候有胶你也得换了。

网友:
ASUS的笔记本  本来工艺就不咋样,还喜欢用贴片  还老怀

网友:
这种板就怕CPU坏,CPU坏就彻底没戏。

网友:
好资料,先收藏了,没有点位楼主能找到不容易了,已加分

网友:
大神啊,先收藏,以后有用。谢谢了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是个大工程,是不是所有的机型都可以这么来

网友:
这个办法好    楼主牛逼了

网友:
太好了,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C:
板载内存暂时还没修到坏的,但是这样修来还要加内存条,这成本不是就高了么,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D:
我很好奇,你没点位图的情况下如何找到这个电阻的。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内存暂时还没修到坏的,但是这样修来还要加内存条,这成本不是就高了么,客户能接受吗

板载内存都已经坏了,

换灌胶内存芯片,还是直接加内存条,

成本能有多大区别?

关键是,省事,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很好奇,你没点位图的情况下如何找到这个电阻的。高手啊…………。

图纸上,看CPU的走线的大概位置,

然后再看附近电阻的大概排列,电阻的阻值,

笨办法。。。。。。。。。。。

网友:
然后呢 找到了怎么办 怎么屏蔽啊???

网友:
这些信号全部焊上电阻上拉至高电压?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楼主辛苦了,找这几个电阻肯定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安全高效的方法 还好图纸写的比较清楚

网友:
楼主,能具体说说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自己找电阻装上?上拉?

网友:
这个是修改后的图片吗?还是修改前的,还没修到过。

网友:
收藏了,华硕的坏内存多,多谢楼主。

网友:
伟大的迅维有帮助楼主挣了不少维修费吧

网友:
我以为已经很明了了,可是貌似还是不少朋友不明白,特此再说明一下,

一、一、板载内存是不需要动的,

二、5颗电阻代表5个信号,MEMORYID0-MEMORYID4,板载内存不同,或无板载内存(也相当于屏蔽板载内存),这5个信号的排列不同,具体见图一表格,

三、具体是1=电阻上拉到3.3V,0=电阻下拉到地,每一个电阻事实上是有相邻两个焊盘的,一个到3.3,一个到地,根据需要焊接到相应位置即可,而无须增加或减少电阻。

网友:
                      默默的收藏了。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支持!!!!!!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现在板载内存坏的实在太多了~~真心感谢

网友:
收藏起来 以后研究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经验也很丰富 学习了

网友:
先收藏了 现在机器都没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都只是一直在屏蔽华硕的,这个联想的倒是第一次见,LZ很强大啊,收藏一下,说不定下次遇到了

网友(2017-11-21):
现在越来越多的主板都板载内存了,一旦出问题就麻烦了,这个方法还是有用的

网友:
只知道华硕的能屏蔽 没想到啊

网友:
哈哈   厉害啊  这个也有啊   不然我们都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