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小修华硕不通电X550JD

楼主(2017-08-22):
小修华硕不通电X550JD客户拿来说不通电,拆机插上看了下电流0.003掉到0.001说明有读取BIOS,我修华硕的机子有个习惯就是先测量LID利的信号哈和开关电压,测量发现开关都没电压打开点位图看了下EC那边的电压是有3.3V在用万用表测开关和EC两边不通那就飞线就这样秒杀了

和客户说报价130   我喜欢飞线后用胶布隔离下以防以后有问题

网友A:
这样直接飞线      后期稳定不

网友:
报价有点低吧?如果不用保修还可以

网友:
这种飞线一定要固定,不然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飞线移动到螺丝孔的位置,装机时螺丝钻穿飞线造成短路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直接飞线      后期稳定不

稳定啊  断线了 肯定是飞线来的方便

网友C:
没找找是哪里断线吗?找不到再飞线也不迟,感觉这个不太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找是哪里断线吗?找不到再飞线也不迟,感觉这个不太美观

那还用找啊。肯定是板层问题呀

网友:
以后我也这样干 学习了  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定啊  断线了 肯定是飞线来的方便

的确是的    不然也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牛人,秒杀节奏。。。。 直接客户的话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