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Z8-KPLS2 /g475 /GA-B85M-DV3 等案例

楼主(2017-08-22):
1.A1278 故障:小绿灯不亮 电池可以开机 不充电 单用适配器不开机
思路梳理:苹果的小绿灯一般是ONEWIRE出问题! 追查SMC_BC_ACOK来自于U7000 测量U7000的数据如下

测量反馈两个电阻阻值与标示值一致 测量R5087电阻阻值OK 更换U7000故障一样 查SMC_BC_ACOK相关联的U6901 Q5310 U4900 先简单的 拆除Q5310 绿灯亮起 机器修复!

2.   Z8-KPLS2 6代I7 DDR4 故障:触发跑1.3A 不过内存

测量SMBUS无波形 阻值正常 测量LPC有下拉波形 该读内存时挡着了 追查SMBUS来源 Q45

拆除Q45 测量桥端波形时发现 测量了3次后发现了有读取波形(其中有没设置好的缘故 不是科班出身) 顿时笑颜 更换Q45 OK

3.G475 故障:时开时不开  不开的时候PL601无电压 电流0.6A左右(类似于通病 别人遇没遇到我不知道 我自己遇到了4台)

修的时候来的匆忙 没有拍照片!仅提供案例!

4.GA-B85M-DV3 故障:不触发简单故障 简单维修

测量RTC OK 测量PCH_3VDUAL ok EC的IT_VCCH 供电有了 测量跳变信号 -PWRBTSW OK  O_PWRBTSW OK 测量桥发回的SLP信号也有了 顿时大悟!绿线 绿线 绿线 可恶的绿线!顿时从105脚打到绿线的阻值 无穷大 飞线OK

还有一大波案例....待续! 没分了 来点分啊 老铁们!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A1278 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820-2936的机器 查到Q5310那有点脏 用洗板水洗了下再焊一下 绿灯就亮了开机上电到0.8几 内存三声报警 测供电什么的正常 就少一个内存复位 换U后内存复位有了还是报警 PCH也换了 然后测到内存SMB总线 无波 不装内存有波跳动几下 没思路 搞的太累放弃了 有经验的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
贴子写得不错,就是关注的人少了点

网友:
前来支持学习下,都是好的经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