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牌子路由器

楼主(2017-08-22):
这个是什么牌子路由器帮忙看看,跳闸了,来电后网口都不亮灯了,只亮一个电源灯,网络瘫痪了

网友:
应该是交换机的问题吧!看看主线通不通!

网友:
这种是工控机路由吧,拆开放电,拔内存条试试,应该是小问题、要不然就要修主板了。

网友:
http://www.tp-link.com.cn/product_124.html

交换机/Swich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哈哈

网友:
貌似软路由,拆机搞搞看,类似台机

网友:
是软路由吗??????????????????????????

网友:
这是24口tp-link交换机!!!!!!!!!!!!!!!!!!!!!!

网友:
回复一下,顶下贴,不太懂

网友:
第一次见  不太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