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技嘉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8-22):
最近1150针板子拿来修理的越来越多。同行拿来一块技嘉B85说不显示,拿到手插上诊断卡看有复位,就直接上U测试,跑马了但一直重复跑马。这板子双BIOS就互相对掉一下,结果一样,接下来想直接悍桥的,想了想还是刷多一次BIOS吧。直接上官网下载重新刷上去,故障竟然解决了。看样子有些BIOS对调是没效果的,如果对调故障还是一样不妨多刷一次。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附上BIOS: ga-b85m-d3v

网友:
那就是两个都坏    有修时,一般都拆了M  用B的BIOS放到M去试   实在不行再刷

网友A:
官网上的bios还上传,,,,,,,,,,,,,,,

网友:
我最近遇到好几块B85 H81这样的板子了 尤其是技嘉的 老是重启 故障一样 BIOS
对调没有用 关键有时候还亮机 我也刷下试试看吧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的bios还上传,,,,,,,,,,,,,,,

此话不能这样讲,有些人懒得去找,就比如我,我是没分了才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话不能这样讲,有些人懒得去找,就比如我,我是没分了才去的

说的也是,不扶墙就服你哈哈哈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技嘉现在不少主板是主BIOS如果出了问题,直接去调用副BIOS,而不是说副BIOS去修复主BIOS。所以就有这么多的主副BIOS全部损坏的情况。

网友C:
ASUS的双BIOS大家可不要乱刷  容易不开机

网友:
技嘉的官网的都可以,其它的我都先备份再下新的刷不行再刷回去

网友D:
技嘉H81起的经常BIOS资料坏

网友:
我遇到一块上16内存掉电,13内存可以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没事刷刷bios 也许就能能出现意外惊喜

网友:
华硕的是 小零件坏的多  大问题少

网友E:
BIOS容易出问题 你还想做桥 让我大吃一惊

网友:
技嘉的主板坏的太多了 只要是篮板 不管是大板还是小板

网友F:
楼主不是对调没有效果,是你对调过后要清下BIOS。不清是不跑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SUS的双BIOS大家可不要乱刷  容易不开机

如果是主从BIOS就没有关系,如果是两个BIOS块合块一个那就不能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H81起的经常BIOS资料坏

技嘉主板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毛病。爱坏BIOS。应该是厂家设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主从BIOS就没有关系,如果是两个BIOS块合块一个那就不能乱来了。

就是这样子  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是对调没有效果,是你对调过后要清下BIOS。不清是不跑吗的。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容易出问题 你还想做桥 让我大吃一惊

被你这么一说,我顿时感到无地自容。

网友:
技嘉b85有复位,一直重复跑码,楼主双BIOS对调也不行,上官网下BIOS刷

网友:
两个坏的真的很多哦。。。我和你也差不多。换个位先试下大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操作???????????

我说的意思是放电,也就是所谓的清BIOS。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意思是放电,也就是所谓的清BIOS。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好吧,我下次试试,不过我换BIOS之前有放过电,不知道效果一不一样

网友(2017-09-22):
我的刷了不行。。下你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