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独立 菜鸟修机 电流0.013

楼主(2017-08-22):
最近其他事情比较忙 很少修机
一般在晚上加班修笔记本 一台Y450接恒流源电流0.007 按开发无反应
迅速拆机 测开关电压有 3v 5v有 就开始翻图纸 查看时序图 测各信号,本人小白 翻看迅维网上各Y450维修案例时看到 同样问题 测量RTCRST# 问题 拆掉C720 没用测量R584一边是3.3V一边是0.58V。用万用表短接能触发,直接用锡连接,(不知道稳定不,不大理解换了同规格电阻一样不行)测试半小时正常!求大神解惑!现附上图纸和BIOS _Y450 DA0KL1MB8G0 REV.G

网友A:
测量RTCRST#   大神   我问下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RTCRST#   大神   我问下这个是什么信号

rtc电路的复位信号,字数限制就这么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的复位信号,字数限制就这么说了

一般说复位信号,这个信号是从南桥发出么,还是有个独立的芯片供给。

网友:
楼主强制给复位信号   应该不会返修的

网友:
有时候COMS的复位电压偏低 也会有些奇怪的问题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复位信号,这个信号是从南桥发出么,还是有个独立的芯片供给。

3.3v经过电阻电容延时发出的,多看看时序吧。很重要

网友:
又是RTSRST惹的祸

网友:
桥的问题,估计你这个要返修!

网友:
强制给信号        应该没事

网友:
这个信号貌似坏的比较多了    很多人都遇到了  我就怎么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Y450现在修道的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经过电阻电容延时发出的,多看看时序吧。很重要

谢了      我就是时序没学好

网友:
能够 看时序图 就能修好机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时序不是讲必须延时18ms以上么,,,,,

网友:
   只要短接可以开机就稳定了  我也遇到过电阻坏的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