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 HP 版号Y11不充电 (遇见过2台)

楼主(2017-08-22):
机器版号:
故障现象 :
不充电  ,插入适配器显示充电 ,但是电池电量不动,客户换过电池,
排除了电池故障,
之所以发帖 是这个遇到过两台一样的板子 故障点也一样,大家下次遇到可以优先排查。
故障位置:如图

PC236电容一端烧开 造成CSOP 和BQ24738的 13脚开路 ,导致无法充电。

解决方法:专业维修的应该懂得

网友:
是电容击穿了 么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的宝贵经验,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恩嗯明白了,检测出了问题导致不充电

网友:
13脚是什么定义脚,哎逼着我打满字回复没办法凑字满了才可以回帖!

网友:
应该是电流检测的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那难道 也算是通病?呵呵,先看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多谢分享

网友:
我遇到过海尔T6-3,充电芯片烧了,更换后和你同样的故障,刷bios好的。不过一个月就返修了,这次故障是不充电,当适配器和电池都接上,经常不触发,还在手上修

网友:
电容击穿烧断了

网友:
哇,谢谢你,这真的有帮助,它也帮助别人

网友:
解决方法说出来吧 我等小白不懂

网友:
电容坏了 就好办的  别的就比较麻烦的  亲好运

网友:
明白,,感谢楼主分享,,还没遇到过这机器

网友:
这个很细心啊,还没修过,下次碰到就能秒了

网友:
PC236 PC237 PC238 这三个电容是延时电容吗?还是其他作用?

网友:
下次我会特别注意这个这个的 ,广达的板子现在问题也是多

网友:
换原装的电池试过了吗,有的机器要充电半个小时才有反应。前面的电池指示灯。变黄色表示充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