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2城液晶,图像好像胶卷底片------已修好

楼主(2017-08-22):
  •       此机已经修好,上午顺着逻辑板的六大供电查发现一个电源转换芯片坏了,这个逻辑板的供电有一点特殊,顺着屏接口,发现有屏供电VCCI1 和VCCI2,通电的时候VCCI1有4.8V供电VCCI2却没有,VCCI2是从软排线接到驱动板的。VCCI2另一端接坏芯片的14脚,本能的量软排线发现不通立该马上换了屏线急开机,还是一样没有电压。最后老实实查6大供电才发现的最终问题并在没有此芯片的情况下用最简单的方法既然搞定。现上贴和大家分享,供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借鉴下。
  •       逻辑板的六大供电分别是:VCC ,AVDD ,VGL,VGH, VGM,,VCOM,一般是这样的叫法,也有其它的表示法,不同厂家叫法不一样,但所取的作用一样,VCC,这是大家都知道,屏供电,AVDD ,模拟电路的供电,由VCC经过芯片和升压产生,VGL,VGH ,也是,作用是为了屏千千万万个上面的显示器件完全打开和关断,所以有高和负电压。VGM ,是灰阶调节电压,VCOM是参考电压经可调电阻调节后与灰阶电压差,有压差才会有鲜艳的色彩。这种像底片的着色就是因为没有VCOM电压才会造成这种情况。
  •       VCOM电压可以是VREF经可调电阻直接调出,也可以是通过芯片,即VREF作为芯片的输入电压,VCOM就会经芯片产生。不同的逻辑板此电压产生不同就是在这里。知道了原理后大家以后修这种问题就是秒杀了吧。

  • 图中就是直接绕过此种芯片直接飞线过去的,不过要记得断开VCOM与此芯片的连接。
  •      在没有找到同一芯片的情况下,直接从可调电阻后取电飞线作为VCOM电压,但要和VREF有压差就可以了。
  •       大家可以分析下,如果VGH,和VGL不够高和不够低会造成什么现象呢?即不能完全打开和关断显示分子,

网友:
顶一个,大师,高手,逻辑板的故障特别难搞

网友:
学习了,,现在正在学液晶维修,,,正好充电

网友:
懂原理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楼主真是牛呀,望这样的帖子多点就好啦。学着原理

网友:
这个太历害了,一直没整明白是怎么回事,看了这个好像有点理解了……。

网友:
厉害!!楼主修的好!!有图有理!有长进!学习了!

网友:
楼主高手 一般的屏上面的问题 我基本不修了 除非保险烧掉

网友:
还真是 不明原理的话 恐怕就是换屏了 明原理的话 直接秒杀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又学到了,不过有些屏的这几个电压叫法不一样

网友:
真是个高手哦,一般这种情况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才是真大神,我等必须膜拜,这个芯片的资料就不容易找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都是缺点,不过不好修,值得鼓励啊

网友:
一天看这么一篇贴 真是学习了 以后天天看 技术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