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开机断电重启

楼主(2017-08-23):
联想V360开机显示一装系统到一半就断电重启,装不了系统,换了NEC电容,故障依旧,就后换显卡芯片,系统装上了,开机有时可以进系统了,有时还是不行,但常常还是断电重启,请教一下各位,这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
EC部分的问题,这应该主板运行中出现了过流保护!

网友:
电路   电压    NEC你换的机器电容在上面    这个机器好像很少有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供电  乌龟壳 你懂的    还有温度正常吗

网友:
铁壳供电管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