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张烧毁严重的影驰名人堂GTX660

楼主(2017-08-23):
有一个年轻小伙寄过来一张影驰名人堂GTX660 说是给其他师傅看了一眼直接说修不了 给我寄过来  发现烧毁非常严重 下面三路核心供电直接烧坏并且烧穿 惨不忍睹

网友:
万用表检测出下三路已经彻底烧穿报废 决定彻底放弃下面三路核心供电 拆除与之相关的电感电容以及所有MOS 由于已经烧及内部 即使拆除也无法根治 于是直接上手术刀把烧坏的那部分直接抠空 虽然很丑 但这也的确有效 抠空后上电不短路了 只是没有电压 期间不小心也割断了一组核心辅助供电 飞线补上

网友:
再次确认无短路后上电测试 3.3V 5V 12V都齐全 板子1.1V也出来了 只差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 先找到背面的显存供电IC  此IC为UP1605Q 找遍网上没有相关图纸 不过根据以往维修经验 一般都是倒数第二脚是EN 加上附近也只有这么一个芝麻管 拿上万用表测量 是直连 果断拆下这个芝麻管 显存供电出来了

网友:
接下来就是核心供电 核心供电IC为CHL8266 网上搜得图纸 11脚为开启脚 不过从正面打孔穿到背面去了 寻线找到那个开启的芝麻管 果断吹掉

网友:
完毕 核心供电也出来了 窃喜 果断上机 却发现严重花屏 显存全部发烫 毫无疑问核心已坏

网友:
失望过后冷静下来再看看这张显卡 影驰的名人堂高端系列 纵观整个电路板 除了一片小小的5V线路的贴片保险以外就再没有任何保险措施 不知道是对于自己产品质量的信心还是   偷 ! 工 ! 减 ! 料 ! 哪怕辅助供电那边有一个保险 都不可能烧成这个样子 更不可能烧了核心 唉真是又可悲又可气

网友:
楼主这是恨铁不成钢啊  不过楼主的技术确实牛13

网友:
烧成这个样子  (核心没坏的情况下)估计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估计这种修不了

网友:
板料了   没有什么名堂   修好坚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楼主已经尽力了,不过有碰到过被雷击的主板,电源,显卡,硬盘全都烧了的,只差内存有U没有烧了……。

网友:
维修的最终目的一是为了人民币,二是找到出问题的原因,有时不一定要修好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厉害

网友:
烧了这么大片了,楼主居然还能点亮真牛人

网友:
这种卡,核心坏的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我更倾向于大电流大短路的时候,烧毁或者烧熔板层内部走线,引起的各种奇葩问题。其实核心能亮,那就基本说明核心这关可以PASS。

网友:
供电部分烧的那么厉害,殃及负载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没有保护措施就不好说了。

网友:
我修过这种卡, CHL8266只要一出问题都是烧板,数字供电的显卡烧板基本没有太大维修价值,卖核心一个还能顶个200-300,显存发烫必然是显存击穿,有概率烧坏GPU

网友(2017-10-16):
直接当做料板吧,就是修好了也会不稳定的。。

网友:
这技术已经不错了,其实可以不用修的,再说这种修好了也会有返修的

网友:
只要能保证后期短时间内不容易返修 这种修修还是有必要的 毕竟现在钱不是很好赚啊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有修好呢~~~~~~~~~~~~~~~~~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88888888

网友:
你从俄罗斯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