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拆解

楼主(2017-08-23):
  漫步者的2.1有源音箱系统推出了E235[E255的2.1版本]这款新品,但显然不足以体现漫步者近年来在声学单元方面的进步,而去年末上市的S201则大量采用了S1000的技术,那么在S2000MKII基础上推出S301多少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S301主声道采用了S2000MKII上的平板高音单元,中低音单元也从S201的3.5扩大到了4英寸口径。支持RCA模拟和光纤、同轴SPDIF数字以及aptX无线蓝牙输入,8英寸的低音音箱通过5.8GHz无线连接,因此S301的左右声道和低音音箱分别供电,主声道音箱可单独使用,其2.0+1的特性相比S201更彻底。S301最大功率为主声道40Wx2,低音单元为70W,和S201相同,但使用了失真更低的数字功放芯片,影音品质表现更值得期待。

      样机来源:厂商送测

      样机类型:市售量产型

      是否商业关系:是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中低音单元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平板高音单元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倒相孔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副箱输入口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声音调节和切换旋钮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RCA模拟输入接口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光纤和RCA同轴SPDIF数字输入接口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电源开关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主音箱电源和电路板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5.8G无线连接方案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ST STMF32系列单片机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TI TAS5754M数字功率放大器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TI 电脑M9211 ADC/数字接收芯片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TI AIC3254 DSP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电路局部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低音单元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低音音箱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电源开关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低音音箱电源和电路板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STM单片机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TI TAS5754M数字功率放大器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5.8G无线连接方案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副箱连接线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光纤和模拟接线

  漫步者 S301 2.1有源音箱 - 遥控器

网友:
看主板貌似还可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主板上有一个芯片有问题那整个音响就报废了。是属于一次性那种的吧。

网友:
不喜欢2.1,喜欢2.0。不喜欢数字功放,喜欢模拟功放。

网友:
數学功放!響音

网友:
貌似不错,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极为普通的木头箱子

网友:
在用03款的漫步者S2.1的路过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漫步者的做工还是  扎实不错的  。。。

网友:
漫步者占领了电脑音响一大半市场

网友:
这个拆过了会不会对音质有影响啊

网友:
貌似不错,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图片都是盗图 。 管理员也不管。 管理看到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