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显示器开机无显,菜单正常,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7-08-23):
DELL 22" 显示器  接主机 开机无显示,显示器电源 灯由绿变黄。面板各按键及菜单正常。

用万用表打了下VGA接口各引脚对地阻值。

1脚为 75欧
2 、3脚 为 1.4欧

13  14脚为 600欧

由此可以断定 2  3 脚    对地有短路吗?

如果 2 3 脚对地短路,是不是就不出图像了?  应该查那些元件?  我看了一下,这板上的双二极管只有两个,而且有一个是在 DVA接口那边了

按理说应该是三基色,一色一组 信号保护电路呀。,。为什么这里没有。? 论坛如何上图?谢谢大家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 屏线也有可能,先确定问题

网友:
问题是现在 VGA接口的   2  3 脚对地短路了,这是 跟屏线没关系呀

网友:
顺着2 3脚跑电路 ,看看有没有什么元件短路了。

网友:
按原理图, 2  3 脚应该接到双二极管,可是板上没。。也不懂跑那去了,这板不会有几层吧?

网友:
经查,拆了一个U103  C161H芯片,再测 VGA 接口  2   和 3 脚对地  76欧,正常了

我不懂这个C161芯片是什么芯片,这是个6脚的芯片。。各位大神,这芯片是什么功能?可以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
不懂是C16I 还是 C161  崩溃  百度没查到它的功能

网友:
是C16芯片。。这个网上说是6脚二极管。。??

网友:
拆了这个管子 好了没有呢

网友:
拆了, 2    3 脚对地不短路了, 可是显示器还是无信号。。。估计着这管子应该有作用的,不能拆下来的。。要换新的上去,   手头没料板,没得换,所以还不知道如果换上去的结果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大神告诉我 C61 6脚的这个是什么管子???
补充一下,我换驱动板后,这个显示器好了。

网友:
万用板替上去就可以了。我都是这样子。要不在淘一块也便宜

网友:
我也知道换驱动板一定好,问题现在是想学维修。。维修到元件级。。 这样才能进步呀。。

网友:
2  3 脚好好查查!  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

网友:
说了拆管后没有短路了。。。。。。。。。。。。。。。。。。。。。

网友:
只要是无信号,先拆6脚管子
有很大可能性会好

网友:
VGA 6脚是红基色的地线。。。。拆了管子??什么道理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也是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搞定,修好了没有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