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p43g31老主板

楼主(2017-08-23):
本人小白,比菜鸟高一级。最近修好了几个老主板。分享一下经验。
1.技嘉g31.通电测cpu不热,内存供电0.8伏,不上cpu升至1伏。换内存供电控制ic没管用,手摸声卡网卡温度正常。摸到75232温度很高,正常情况下75232温度较高,但是现在更高,吹掉后通电跑码。
2.V星p43.不跑码,首先测usb哪的两个8脚ic,果然挂了,换掉还是不跑码,测各个点电压,1.1伏那个电压没有,换控制icup6103后跑码。
3.V星p43.通电无总线1.2伏电压,测场管断路,换管ok.
4.V星p43.12伏四线插头短路,找出短路上管换了,没用多久我又烧了,连着换了三个烧三个。后来陆续换了6614.6622.6612补焊6334都不行,甚至通电几秒钟就烧管。本来说要换下管和6334,手边没有。再说6334我没有水平换,只能换换6614一类的还可以。后来直接把这路场管全部拆了,四相变三相供电,故障排除。

网友A:
四相变三相供电,能不能稳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相变三相供电,能不能稳定用。

可以的,没有问题。好多g31g41之类的板子都是三相电,已经用了几天了,没啥问题。